寻求一个电压转换电路的方案

楼主(2009-06-03):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达成加法电路

增益为1,参考电压取+10V即可,注意得采用双电源供电并大于正负20V。

楼主:
我用358+正24v的电压,好像也可以

网友A:
呵呵,不妨试一下

看看零区的表现吧,尤其是324这类廉价片,当然,正负电源供电可以不是对称的,只是对初学者而言,正负对称设计较容易而已。

网友B:
如果你用交流耦合可以不用负电源。

358的Vol还是很低的。

网友C:
LM324耐压不够

最大供电范围30V,直接用运放之皇NE5532/5532,供电范围44V,可以弄成不对称供电+24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