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的反馈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2009-06-03):
书上写到:如图,在静态工作点的情况下(即Vs=0),当温度升高,使Ic1上升,则A点电压下降,B点电压上升........
我的疑问是A点电压下降是怎么导致B点电压上升的,该怎么分析?
还有在这个电路中恒流源的I0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图错了

第二个电源是Vout,第三个电源是-Vee。

网友A:
“A点电压下降是怎么导致B点电压上升的”,Q3的作用

恒流源的I0的作用,是保证Q1和Q2管构成的“差动”功能。

楼主:
Q3是怎么工作地

A点电压下降,C点电压下降,Q3又怎么让B点电压上升的,能说详细点吗?
还有恒流源的作用也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A,C点电压下降导致Q3基极电流下降,

致使Q3集电极电流下降,B点电压升高.

至于那个恒流源,是用来保证Q1和Q2的集电极电流之和基本恒定,致使其具备差分放大器的功效.

详细请阅读相关基础书籍.

楼主:
谢谢~

基础书也看过,到具体到应用上感觉还是手生。有时候高手的一句点拨,就能让人豁然开朗,而且印象深刻。

网友B:
IO的作用

IO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作用是提高共模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