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隔离变压器拿电笔测输出,两个端子都亮,正常吗?偶没

楼主(2009-06-03):
(无正文)

楼主:
好像是通过绕组间电容构成回路的?

 中间还有个接地的屏蔽层,看网上说有屏蔽层的不会亮,不过偶这个还是亮了。

网友A:
屏蔽层需要接地,量次级电笔亮是因为你人体对地有电容所

楼主:
屏蔽层已经接地了,人体电容需要和初次级电容串联吧?

 但如果中间接地屏蔽的话初次级电容就不会和人体电容串联了,咋还亮呢?

网友A:
通电了以后次级端是有交变电压的呀,然后通过人体和地形

网友B:
这个感应电是很难弄下去的

就算静电屏蔽层接了地,把一次侧二次侧完全实现电场隔离了.

仍然会有的,除非分很多层,每一层都加一层静电屏蔽,而且引出线要用同轴电缆,不然,任一端对地都有一个分布电容,侧那一端都会亮的

网友B:
也不行,用了同轴,端口电容更大了

都不好整,别想了,头大

网友C:
关注下,摸摸不会电到吧

记得读初中的时候,在楼上(木板的),不小心摸到火线,被电了一下,过后想了一下,感觉应该不会电到才是啊,于是再次去碰一下,果真不电了,现在想起来不知是不识死还是勇敢.

楼主:
哈,话虽如此,偶还是... 不敢摸

网友D:
放心地摸吧……这个是分布电容对地引起的。

你用你的试电笔放到CRT显示器或者电视机的玻璃表面看看?照样会亮的,但是这个玻璃屏是可以摸的(开、关机时摸的话,到是可能会有轻微的电击)。

网友E:
别两边都摸,摸一边没问题

网友F:
通过分布电容感应的电压虽高但内阻很大

放心摸,没事。隔离变压器是否够安全可以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使用时中间屏蔽层务必可靠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