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隔离电源问题。

楼主(2009-06-04):
232通信,光耦隔离,光耦两侧要用到隔离电源(隔离的VCC ,GND)。不知道大侠们是用什么芯片产生一组隔离的VCC,GND。一定要好买,而且价格便宜。

楼主:
不常用吗?

凡是这种232总线、485总线、CAN总线都要隔离的,那这电源隔离模块应该很常用吧,听chunyang大哥的话,好像很难买到。。。

网友A:
路过

用光耦吧,6N137

网友B:
我正做这东西呢,也没有找到简单办法。就是那个变压器。

网友C:
卖变压器了,哈

做这东西比较麻烦,不过做出一个了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D:
看看周立功的网站好像有

看看周立功的网站好像有,我以前用过类似的,但由于对前端电源干扰太大放弃了。我现在用的更多的是在开关电源中另多做出一路电源,两路隔离,很方便,成本增加很少。

网友E:
模块当然好买了,至少在深圳很好买,市场里大把

    就是价格比用非隔离的开关稳压芯片搭贵不少,但小批量自制更不合算,也可以用线性电源如双独立绕组的工频变压器甚至独立的工频变压器,前者在体积、价格方面更有优势,俺只在高要求的车载系统中用过隔离型开关电源模块,工业用485网络等都用的是独立线性电源。

网友F(2009-08-13):
还是选用隔离型的DC-DC模块比较好一点啊,我常用的BS0505隔离型的,在16左右RMB

网友G:
隔离光耦,变压器等器件隔离的特性来提高端口的抗干扰能力。最关键的还是在端口的防护设计上增加电路保护器件(气体放电管,晶闸管,瞬变电压抑制器).如上图推荐选择晶闸管BS0150MS器件。

网友H:
简单方案,调好了效率不输于zlg的成品:
74AC14+以太网隔离变压器(1M~10M的),200mW,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