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97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06-21):
在应用移位寄存器74HC597时遇到了个问题,按照DATA SHEET上的时序送入信号(其中串行输入脚SI接地,置零脚/MR接1K上拉电阻接5V,并行读取脚/PL接1K上拉电阻接5V,并行输入脚分别为前4位高,后4位低),结果在串行输出脚上用示波器测不到相应的信号,一直为低电平,希望用过的人帮忙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597是带输入锁存的

要先进行锁存操作后再送入移位脉冲。

楼主:
您好!
我是先发的那个锁存时钟,再发的移位时钟(参考DATA SHEET的时序图做的),结果串行输出那里就是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