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中字符串的整体修改

楼主(2009-06-22):
   我用altium designer6.9做好一块PCB图,然后发现PCB中的字符串过大,我想整体使字符串变小,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设置呢?

网友A:
选择你要修改的字符串,修改高度和宽度参数.再全局修改

楼主:

    谢谢2楼的,主要是在全局修改这一步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B:
先找一个要改的对象

将鼠标移上去,点右键 点 查找相似对象(汉化过的)
出现一个新的对话框 修改 回车
就行了,再不会到网上搜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软件,等做好了PCB图后,发现字符太大,我们可以这么做:
   1.打开PCB filter,输入isdesignater,可以看到PCB中所有的字符都被选中。
   2.打开PCB isspecter,可以看到修改属性的对话框,这里我们需要修改的是字符的大小,所以我们只需要修改text后的属性即可,修改完了后按enter键,即可看到完成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