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设计

楼主(2009-06-26):
各位做模拟电路滤波器设计一般用什么软件。比如说一些无源的LC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等,我是想找一种可以自己画电路然后通过仿真看特性,然后可以再调整元件参数直至仿真结果满意的这种软件,而不是像那种只要求你填参数然后它自动生成电路的那种。有好用的软件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ADS

但你必须要懂得原理,可以解释结果,软件只是一种计算工具,不然不如不用,就像计算器一样,你必须懂得数字的意义,其实我们平时用计算器也是一种从建模到仿真的过程,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所建立的模型和算法决定了仿真与实际的相吻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