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电池的内阻不一,如何测量剩余电量?

楼主(2009-06-27):
在线测电压是不可行的了,大内阻的电池会测不准。
笔记本的电池剩余电量可以显示剩下百分之几,这时怎样测到的?

网友A:
哈哈,你没见旧电池显示100%,一下子又掉到10%么

旧的跟新的肯定不会准

笔记本电池带充电放电记录的,积分...

网友B:
比較有效的方法是用帶載

我從前做過帶載測量的電池電壓測量器.但缺點就是電量無功損失.別的辦法都不客觀(如手機舊電池,也能顯示是滿電)

网友C:
单体电池基本可以测端电压

多只单体串联的,不行,电池不均衡,不过好像本本的电池盒里已经带了均衡电路

楼主:
带载测量也不行吧

新电池空载3.5V,带载3.3V;
旧电池空载4.2V,带载3.3V;
测量结果同是3.3V,但前都电量几乎耗尽,后者却是满电。

网友D:
在线阻抗分析……价格几万

一般的千元左右的所谓单体电池测试仪只能算一个“电池电压巡检仪”,外加电流传感器还可以检测一个总电流。原理是开关阵列加一路AD或VF转换

网友E:
买一本《感悟设计》里面有教你怎么用万用表判断电池的新

买一本《感悟设计》里面有教你怎么用万用表判断电池的新旧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