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将-40V~0V电压信号变换为A/D可采样的0~3.3V信号

楼主(2009-06-29):
求教如何将-40V~0V电压信号变换为A/D可采样的1~3.3V信号

使用隔离变压器AD202好不好

网友A:
re

分压,反向

楼主:
2楼 高手再指点 如何反向,借一个反向放大器?

2楼 高手再指点 如何反向,借一个反向放大器?

可否给个电路实例

网友B:
先分压

然后再用运放反向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A:
用运放搭建一个反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AD202太贵了

网友D:
电阻分压

后面再用运放。40V输入的运放不好找。

网友E:
用双向AD测电阻分压后的0-40V

网友F:
直接反相比例放大即可。先分压的话不好计算

为了防止断电时输入信号击穿IC,运放输出要接一个足够小的负载电阻到地。

网友G:
上图有错

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