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自适应技术解决温升问题

楼主(2009-06-30):
做了一个信号转换器,输入为电阻,输出为4~20mA,装在一个封闭壳体内,要求负载能力大于800欧姆,但是实际用户使用的负载一般都只有250欧姆左右,发现转换器内部moS发烫很厉害,都到80度了,探讨有什么比较好的负载自适应方法解决温升的问题。

网友A:
电路问题吧

MOS管供电多少V?18V足够了。
最大耗散功率不到0.5W,除非散热条件极差,否则上不了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