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差动放大,电压与温度的线性

楼主(2009-07-01):
(无正文)

楼主:
怎样才能具有线性关系,

怎样才能具有线性关系,有没有特定的方法?

楼主:
非线性的热敏电阻

怎样才能得到线性的电压?是不是需要什么数学公式,或者特定的电路?

网友A(2009-09-09):
热敏电阻本身就是非线性的,只能在小范围内、在一定误差下实现“线性”。

网友B:
只能做近似的线性补偿,不可能得到线性输出。
有MCU后,已经没人这样做了。

网友C:
要测电压和温度的关系可以转换为测电阻和温度的关系, 用单片机测电压和电阻的关系。然后测电阻和温度的关系就可以间接地测电压和温度的关系。

网友D:
没有线性关系,如果有,0.01度都可以做出来了。 现在0.1都是工业级了,0.5度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