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9-07-03):
如图,这个普通的5v电源电路,中间的那个1N4007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保护

78系列的片子,在输出高于输入的故障状态下会损坏,这个二极管是防止这种情况的,经典电路

网友B:
对7805来说,这个二极管多余

这类芯片允许输出端较输入端电位高7V,而7805输出端至多较输入端高5V,所以二极管没有用。但对7812或7815这个二极管有用,起到输出端接很大电容而输入电压可能很快下降时保护稳压芯片的作用。

网友C:
考虑EMC的话,还是加上好!

网友D:
应该是防止输出端短路吧?

应该是防止输出端短路对7805的冲击吧?

网友E:
可能是保护780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