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简单一点的测距方法?

楼主(2009-07-04):
目标有电线杆大小,距离在15米到50之间,精度要求不高,误差2米以内就可以。

网友A:
用圈尺量就好啦,好用电路不是浪费吗

网友B:
没有简单的非接触测量方法

要么用激光或专用长距超声测距机,要么用尺、步等等。

网友C:
买个雷达

嘿嘿

网友D:
想要多大的设备?

网友E:
精度<10%。

说说具体情况,似乎有捷径

网友F:
试试超生波吧

http://www.whguo.com/article/358.htm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系统
安全避障是移动机器人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障碍物与机器人之间距离的获得是研究安全避障的前提,超声波传感器以 其信息处理简单、价格低廉、硬件容易实现等优点,被广泛用作测距传感器。本超声波测距系统选用了SensComp公司生产的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和600系列传感器,微处理器采用了ATMEL公司的AT89C51。本文对此超声波测距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介绍。

       1、    超声波传感器及其测距原理

       超声波是指频率高于20KHz的机械波[1]。为了以超声波作为检测手段,必须产生超生波和接收超声波。完成这种功能的装置就是超声波传感器,习惯上称为 超声波换能器或超声波探头。超声波传感器有发送器和接收器,但一个超声波传感器也可具有发送和接收声波的双重作用。超声波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效应[1]的原 理将电能和超声波相互转
化,即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将电能转换,发射超声波;而在收到回波的时候,则将超声振动转换成电信号。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一般采用渡越时间法TOF(time of flight)[2]。首先测出超声波从发射到遇到障碍物返回所经历的时间,再乘以超声波的速度就得到二倍的声源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即
       1、  硬件电路设计
       我们设计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由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和AT89C51单片机构成。
       2.1  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
       此超声波传感器是集发送与接收一体的一种传感器。传感器里面有一个圆形的薄片,薄片的材料是塑料,在其正面涂了一层金属薄膜,在其背面有一个铝制的后板。 薄片和后板构成了一个电容器,当给薄片加上频率为49.4kHz、电压为300VAC pk-pk的方波电压时,薄片以同样的频率震动,从而产生频率为49.4kHz的超声波。当接收回波时,Polaroid 6500内有一个调谐电路,使得只有频率接近49.4kHz的信号才能被接收,而其它频率的信号则被过滤。
       Polaroid 600超声传感器发送的超声波具有角度为30度的波束角[3],如图1所示:
                                                     图1 波束角
       超声波传感器既可以作为发射器又可以作为接收器,传感器用一段时间发射一串超声波束,只有待发送结束后才能启动接收,设发送波束的时间为D,则在D时间内 从物体反射回的信号就无法捕捉;另外,超声波传感器有一定的惯性,发送结束后还留有一定的余振,这种余振经换能器同样产生电压信号,扰乱了系统捕捉返回信 号的工作。因此,在余振未消失以前,还不能启动系统进行回波接收,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超声传感器具有测量一定的测量范围。此超声波最近可以测量37cm。
2.2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硬件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硬件电路
       TL851是一个经济的数字12步测距控制集成电路。内部有一个420KHz的陶瓷晶振,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开始工作时,在发送的前16个周期,陶
瓷晶振被8.5分频,形成49.4KHz的超声波信号,然后通过三极管Q1和变压器T1输送至超声波传感器。发送之后陶瓷晶振被4.5分频,以供单片机定时用。TL852是专门为接收超声波而设计的芯片。因为返回的超声波信号比较微弱,需要进行放大才能被单片机接收,TL852主要提供了放大电路,当TL852接收到4个脉冲信号时,就通过REC给TL851发送高电平表明超声波已经接收。
       2.3  AT89C51单片机
       本系统采用AT89C51来实现对Polaroid 600系列传感器和Polaroid 6500系列超声波距离模块的控制。单片机通过P1.0引脚经反相器来控制超声波的发送,然后单片机不停的检测INT0引脚,当INT0引脚的电平由高电 平变为低电平时就认为超声波已经返回。计数器所计的数据就是超声波所经历的时间,通过换算就可以得到传感器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超声波测距的硬件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超声波测距的硬件示意图
       3、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图4超声波测距程序流程图
       工作时,微处理器AT89C51先把P1.0置0,启动超声波传感器发射超声波,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T0开始计时。由于我们采用的超声波传感器是收发一体 的,所以在发送完16个脉冲后超声波传感器还有余震,为了从返回信号识别消除超声波传感器的发送信号,要检测返回信号必须在启动发射信号后2.38ms才 可以检测,这样就可以抑制输出得干扰。当超声波信号碰到障碍物时信号立刻返回,微处理器不停的扫描INT0引脚,如果INT0接收的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此时表明信号已经返回,微处理器进入中断关闭定时器。再把定时器中的数据经过换算就可以得出超声波传感器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4、实验数据处理
       由于受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超声传感器的测量值与实际值总有一些偏差,表1列出了本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对应的实际值:
       表1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 单位:cm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测量值总是比实际值大出大约7cm,经过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超声波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受环境温度的影响;第二方面,指令运行需占用一定的时间而使得测量的数据偏大;第三方面,为了防止其他信号的干扰,单片机开始计数时,驱动电路发送16个脉冲串。对于单个回声的方式,当
驱动电路接收到碰到障碍物返回的第四个脉冲时就停止计数,所以最终测得的时间比实际距离所对应的时间多出四个脉冲发送的时间。为了减小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4~5]对表1的数据进行修正。经过拟合,我们得到下面的方程:
                y=1.0145x-9.3354  (其中:y为实际值,x为测量值)
       修正后本超声波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修正后超声测距系统测量值与实际值 单位:cm

       从修正后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系统的测量误差在±2%以内,满足我们的测量要求。
       5、结论
       利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其中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在电路设计上一定要满足电路工作的可靠性、稳定性。经过实验与分析,我们认为用6500系列距离模块和600系列超声波传感器进行距离的测量简单、经济、可靠,测得数据的误差比较小。上一页:40kHZ超声波发射接收电路大全下一页:超声波传感器原理与应用关键字:超声波传感器 超声波测距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系统

超声波测距  一、引言
  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因而超声波经常用于距离的测量,如测距仪和物位测量仪等都可以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利用超声波检测往往比较迅速、方便、计算简单、易于做到实时控制,并且在测量精度方面能达到工业实用的要求,因此在移动机器人研制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使移动机器人能自动避障行走,就必须装备测距系统,以使其及时获取距障碍物的距离信息(距离和方向)。本文所介绍的三方向(前、左、右)超声波测距系统,就是为机器人了解其前方、左侧和右侧的环境而提供一个运动距离信息。
  二、 超声波测距原理
  1、 超声波发生器
  为了研究和利用超声波,人们已经设计和制成了许多超声波发生器。总体上讲,超声波发生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电气方式产生超声波,一类是用机械方式产生超声波。电气方式包括压电型、磁致伸缩型和电动型等;机械方式有加尔统笛、液哨和气流旋笛等。它们所产生的超声波的频率、功率和声波特性各不相同,因而用途也各不相同。目前较为常用的是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
  2、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原理
  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实际上是利用压电晶体的谐振来工作的。超声波发生器内部结构如图1所示,它有两个压电晶片和一个共振板。当它的两极外加脉冲信号,其频率等于压电晶片的固有振荡频率时,压电晶片将会发生共振,并带动共振板振动,便产生超声波。反之,如果两电极间未外加电压,当共振板接收到超声波时,将压迫压电晶片作振动,将机械能转换为电信号,这时它就成为超声波接收器了。
  3、超声波测距原理
  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 。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测距法。
  超声波测距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已知,测量声波在发射后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时间,根据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计算出发射点到障碍物的实际距离。由此可见,超声波测距原理与雷达原理是一样的。
  测距的公式表示为:L=C×T
  式中L为测量的距离长度;C为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T为测量距离传播的时间差(T为发射到接收时间数值的一半)。
  超声波测距主要应用于倒车提醒、建筑工地、工业现场等的距离测量,虽然目前的测距量程上能达到百米,但测量的精度往往只能达到厘米数量级。
  由于超声波易于定向发射、方向性好、强度易控制、与被测量物体不需要直接接触的优点,是作为液体高度测量的理想手段。在精密的液位测量中需要达到毫米级的测量精度,但是目前国内的超声波测距专用集成电路都是只有厘米级的测量精度。通过分析超声波测距误差产生的原因,提高测量时间差到微秒级,以及用LM92温度传感器进行声波传播速度的补偿后,我们设计的高精度超声波测距仪能达到毫米级的测量精度。
  超声波测距误差分析
  根据超声波测距公式L=C×T,可知测距的误差是由超声波的传播速度误差和测量距离传播的时间误差引起的。
  时间误差
  当要求测距误差小于1mm时,假设已知超声波速度C=344m/s (20℃室温),忽略声速的传播误差。测距误差s△t<(0.001/344) ≈0.000002907s 即2.907ms。
  在超声波的传播速度是准确的前提下,测量距离的传播时间差值精度只要在达到微秒级,就能保证测距误差小于1mm的误差。使用的12MHz晶体作时钟基准的89C51单片机定时器能方便的计数到1μs的精度,因此系统采用89C51定时器能保证时间误差在1mm的测量范围内。
  超声波传播速度误差
  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密度所影响,空气的密度越高则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就越快,而空气的密度又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表1所示。
  已知超声波速度与温度的关系如下:
  式中: r —气体定压热容与定容热容的比值,对空气为1.40,
  R —气体普适常量,8.314kg·mol-1·K-1,
  M—气体分子量,空气为28.8×10-3kg·mol-1,
  T —绝对温度,273K+T℃。
  近似公式为:C=C0+0.607×T℃
  式中:C0为零度时的声波速度332m/s;
  T为实际温度(℃)。
  对于超声波测距精度要求达到1mm时,就必须把超声波传播的环境温度考虑进去。例如当温度0℃时超声波速度是332m/s, 30℃时是350m/s,温度变化引起的超声波速度变化为18m/s。若超声波在30℃的环境下以0℃的声速测量100m距离所引起的测量误差将达到5m,测量1m误差将达到5mm。
  三、 超声波测距系统的电路设计
  本系统的特点是利用单片机控制超声波的发射和对超声波自发射至接收往返时间的计时,单片机选用8751,经济易用,且片内有4K的ROM,便于编程。电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其中只画出前方测距电路的接线图,左侧和右侧测距电路与前方测距电路相同,故省略之。
  1、40kHz 脉冲的产生与超声波发射
  测距系统中的超声波传感器采用UCM40的压电陶瓷传感器,它的工作电压是40kHz的脉冲信号,这由单片机执行下面程序来产生。
  PUZEL: MOV 14H, #12H;超声波发射持续200ms
  HERE: CPL P1.0 ;输出40kHz方波
  NOP ;
  NOP ;
  NOP ;
  DJNZ 14H,HERE;
  RET
  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入端接单片机P1.0端口,单片机执行上面的程序后,在P1.0 端口输出一个40kHz的脉冲信号,经过三极管T放大,驱动超声波发射头UCM40T,发出40kHz的脉冲超声波,且持续发射200ms。右侧和左侧测距电路的输入端分别接P1.1和P1.2端口,工作原理与前方测距电路相同。
  2、超声波的接收与处理
  接收头采用与发射头配对的UCM40R,将超声波调制脉冲变为交变电压信号,经运算放大器IC1A和IC1B两极放大后加至IC2。IC2是带有锁定环的音频译码集成块LM567,内部的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f0=1/1.1R8C3,电容C4决定其锁定带宽。调节R8在发射的载频上,则LM567输入信号大于25mV,输出端8脚由高电平跃变为低电平,作为中断请求信号,送至单片机处理。
  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出端接单片机INT0端口,中断优先级最高,左、右测距电路的输出通过与门IC3A的输出接单片机INT1端口,同时单片机P1.3和P1.4接到IC3A的输入端,中断源的识别由程序查询来处理,中断优先级为先右后左。部分源程序如下:
  RECEIVE1:PUSH PSW
  PUSH ACC
  CLR EX1 ;关外部中断1
  JNB P1.1, RIGHT ;P1.1引脚为0,转至右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
  JNB P1.2, LEFT ;P1.2引脚为0,转至左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
  RETURN:SETB EX1;开外部中断1

网友E:
印象中好像日本有个测距的芯片的,红外的

挺简单的,就是精度不高,不过你的项目好像足够了。

网友G:
超声波测50米怕是得费点劲

网友B:
选合适的换能器50米轻松

长距测距用超声波换能器是专用的,常用超声波频率为200KHz,用40KHz的倒车雷达用换能器那就不是什么“费劲”了,根本就是实现不了。

网友B:
顺便一说

    用超声波在50米距离上测电线杆的回波需要良好的声聚焦,成本不低,且易受近旁其它反射物的干扰,而激光的用起来非常方便、精确。

楼主:
TO forthlab

记不记得是什么芯片?

网友H:
用纳米波,上THZ

网友I:
50米的距离用20K的探头比较合适

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经验,建议还是买现成的物位计

网友E:
红外测距芯片,好像距离短

http://www.robotdiy.com/article.php?sid=7
参考资料。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线性CCD加透镜,因为你的精度要求很低,约10%,所以应CCD加塑料透镜成本不会高的。就是设计加工麻烦点。如果有量还行。否则不如买个现成的测距仪。

网友J:
超声波不好搞

1、电线杆大小,反射面太小,超声波不好搞
2、40KHZ的一般做到20米左右
3、频率高的超声波,测距离更近,只是精度更高
4、建议用激光测距,距离与精度都好。同时查一下,超声波测高压线高度的东西,我没见过产品,不知是否行,若行则可引用

楼主(2010-01-19):
问题还没解决,顶起。

网友K:
如果是能走过去的就好办了,没那么长的尺子,测步数就OK了

网友L:
学习搞地理测量的,弄些测量工具,现在的问题是有电线杆,其高度h未知,测量点和电线杆的距离x未知,那么站在x点,仰视电线杆的顶点,测量出仰角a;后退y米,再次测量仰角b,那么
             tan(a)=h/x
                   tan(b)=h/(x+y)
      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求解之,完事。
    要想自动化,就做个测量仰角的东西,角度传感器即可。再把解方程的东西做成程序,OK了。

网友M:
超声波就可以。

网友N(2010-04-30):
用24GHz雷达测距可以实现,受外界影响小,测量精度可达毫米,大多数情况用来做汽车防撞,液位测量和天车防撞等用的,但国内的DSP处理一般达不到那么高,不过厘米级别应该问题不大。
可以参考一下:http://baike.baidu.com/view/3193194.htm

网友O:
学习搞地理测量的,弄些测量工具,现在的问题是有电线杆,其高度h未知,测量点和电线杆的距离x未知,那么站在x点,仰视电线杆的顶点,测量出仰角a;后退y米,再次测量仰角b,那么
             tan(a)=h/x
          ...
引用 网友L:

用带测距的照相机。

网友P(2013-05-31):
20KHZ超声波就可以测量了,精度在2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