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推荐一个输出能耐高压的光耦吧

楼主(2009-07-06):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的都是可控硅输出型

    要根据受控信号的特性来判定是否可用,外扩高反压晶体管开关则是可行的,电路结构采用常规共射电路,用光耦输出控制,电阻驱动,这样可以回避光耦耐压问题。

网友B:
俗名叫“光藕可控硅”

http://www.cosmo-ic.com/ProductDetail-H.asp?title=Photo%20Triac

800V的都可以找到

网友C:
回2楼

用共基结构也可以,
优点是速度比共射快。

网友D:
这些

AQV214,AQW214,AQV224,AQW224 能耐400V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