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的传感器滞后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07):
以前我搞过超声波测风速,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发射器在收到方波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出超声波,而接收器在收到声波后,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输出。就是说,发射器、接收器都有误差。我记得当时测到的滞后是毫秒级的,不容忽视!
而且,不同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滞后不同。我估计还会受老化、湿度等影响。
我没有深入研究,哪位大侠有经验?

网友A:
你说的是超声波余波消除,

    如果不加任何措施,超声波发射器发送完成后不能立即停止振动,还要持续几个毫秒才能衰减停振。此时,在此期间如果打开接收器,将立即接收到信号,但是这个信号不是回波,而是发射器余波,所以导致距离计算错误。一般的作法是发射完毕后等几个毫秒再接收,这样就不会受余波干扰,但是盲距指标比较差,因为等了几个毫秒,所以几厘米的距离就无法测距了。

    增加余波消除电路后可以快速泻放余波振动能量,延时变得非常短,盲距可达到4mm。

《答:如何提高超声波模块的有效距离(大于30米,盲距4毫米)?》

答:如何提高超声波模块的有效距离(大于30米)?怎样制作超声波测距用的升压变压器?
2009-06-18,23:28:29

使用升压变压器就可以轻易达到30米的测量距离,但是变压器设计很复杂。
此电路使用5V驱动,振幅太小,能有几十厘米的距离,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超声波测距用的升压变压器属于脉冲变压器,

    超声波测距仪使用变压器驱动换能器输出,测量距离可轻松达到30米。超声波驱动电路发出的信号一般为40KHZ方波,虽然频率不算太高,但因为方波边沿存在丰富的谐波分量,故不能忽略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属于脉冲变压器类型。

    脉冲变压器也是变压器的一种,只不过脉冲波含有大量频率分量,不能忽略分布参数影响,绕制工艺要求高,一般也要先抽象出一个等效电路,再简化,然后根据分布参数约束条件获得等效电路各参数值。与音频变压器不同的是,其约束条件参数不一样。脉冲波形参数约束条件有:峰值脉冲幅度、脉冲持续时间、脉冲上升时间、脉冲下降时间、顶降、脉冲顶峰、过冲、反摆、回摆、恢复时间。根据这些信息,就可以计算出功率,进而得到横截面积,线圈匝数,导线直径等等变压器绕制参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分布参数要求,满足脉冲波形参数约束条件要求,能够工作在变压器状态(不饱和),能够正确传递脉冲能量(脉冲波形变化符合要求)的变压器了。

    除了满足正常工作的要求外,变压器设计还要满足:体积、重量、温度、成本等要求,所以,实际变压器的设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书本上的理论分析全都是用的理想变压器,书上说变压器可以实现变压、阻抗匹配、隔离等等功能,但是隐含前提是变压器工作在变压器状态,如果饱和了,那就没有这些功能了。

    一个实际变压器还存在导线电阻、漏感、分布电容、分布电感、温升(铜损、铁损)等等问题,根据不同的变压器类型,有些参数不能忽略。

    超声波测距用的升压变压器主要目的是:

    1、阻抗变换。

输出功率和负载电阻的关系

        当负载电阻等于输出内阻的时候,负载将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升压变压器就是将压电陶瓷超声波换能器的高阻抗变换到低阻抗(与匝比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升压变压器副边的负载电阻变换到原边为原来的N方分之一),匹配驱动电路输出内阻。从换能器角度看,升压变压器提高了输出电压,使得压电陶瓷振幅加大,增大了声波能量,能传播更远距离。有些电路使用非门推挽输出(压差10V),或者使用RS232芯片驱动(压差30V),都是为了增加振幅进而传送更远距离,只不过用升压变压器轻易就可以提升到500V,比其他方案强多了,但是并不是说振幅越大越好,太大了会导致压电陶瓷振碎,而且虽然负载电阻等于内阻时会获得最大输出功率,但并不意味着也会获得最大效率,此时效率只有50%,考虑到这些因素,升压变压器不能提升太高电压。这个就是 www.armecos.com《增值包---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里面谈到的折中问题。

    2、压电陶瓷超声波换能器属于容性负载,相当于一个负载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所以需要用电感感抗抵消电容容抗,形成纯阻状态,即谐振。变压器副边本身就是一个线圈,具有一定电感,只要设计其电感量能与负载电容谐振,就可以把全部输出功率辐射出去而不反射回驱动电路。

    当我们按照上面的要求设计出一个升压变压器,它的阻抗变换作用能获得比较理想的输出功率,能使换能器呈现纯阻特性,那么这个变压器设计就是成功的。

    很多网友变压器设计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

    变压器饱和
    不满足高频特性(分布电容、分布电感)
    副边电感不谐振
    不满足脉冲变压器参数指标
    温升设计不合格(温度高)
    成本控制不好(用了太多铜、铁,体积大、重量重)
    ......

    其实通过专业培训就能设计出满足要求的变压器,主要是很多业余DIY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知道如何设计变压器,故而一头雾水,一愁莫展。很多人不知道设计超声波测距仪硬件和设计电源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换能器。比如:某个AC/DC电源模块把市电220V 50HZ的交流电转换成 5V 10A的直流电,完成电能变换功能;超声波收发器也是一种换能器,只不过它是在电能和机械能之间变换。设计超声波测换能器的关键在于学会电源设计,哈哈!现在明白了吧!

    一些网友认为使用网上公布的参考设计,用5V驱动就能测距3-5米,上当了吧!没学过电源设计就容易上当,现在学习了电源设计知识,很明显,5V驱动压电陶瓷超声波换能器产生不了太大的振幅,声波是不会传播很远的,几十厘米内就会完全衰减掉。用门电路只能达到10-30V电压,同样振幅不会大,传不了多远,当然肯定比5V驱动要远些。现在用升压变压器升到几百伏,振幅大多了,故而传的也就远了。明白了吧。

    有些网友使用其他类型的变压器,幻想能实现超声波升压变压器的功能,娃哈哈哈,这怎么可能呢!种类不一样是不能随便替换的,需要专门的设计才成。究其原因,可能是教科书上使用的都是理想变压器吧,以为所有实际变压器都没区别,哎,没有培训过当然不清楚了。

    变压器类型:

    电源(工频)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
    音频变压器
        输入变压器
        级间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
        线间变压器
        匹配变压器
        调幅变压器
    脉冲变压器
    开关电源变压器
    特种变压器
        稳压变压器
        霓虹灯变压器
        微波炉变压器
        机场助行航灯光用变压器
        超隔离变压器
        传输线变压器
    铁芯电感器
        电源滤波扼流圈
        交流扼流圈
        电感线圈
        镇流器
        超声换能器用匹配电感
        铁氧体磁芯电感
    ......

    变压器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特定的设计方法,指标参数也不一样,可不能乱用哦。www.armecos.com《增值包---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里会介绍每一种变压器的设计步骤,每种又有若干设计思路,排列组合可能有上百种设计方法,心脏不好的还是绕行吧,觉得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强的可以继续下面的深入研究。^_^

    制作变压器我们需要知道以下信息:
    1、磁芯规格(磁芯形状、磁芯大小、磁芯材料)
    2、匝数与导线规格(原副边匝数、导线直径)
    3、损耗与温升
    4、导线结构:多股线或扁平线
    5、绕组结构:多层或分段饶制
    6、端空设计:按绝缘电位设计端空

    磁芯规格其实就是要确定横截面积和工作点。一般功率决定横截面积大小,功率越大,横截面积越大。有经验公式可以快速根据功率确定横截面积,也可以直接查表。

    磁芯材料确定后,根据其特性曲线,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工作点B0。B0太大会导致磁饱和,太小又会使得体积庞大、重量沉、功耗大、成本高。

    当电源频率、工作点B0、横截面积都确定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伏匝数,用输入电压除以每伏匝数就可以得到原边匝数。进而可以求得副边匝数。

    导线直径取决于电流密度,而电流密度又取决于电压调整率或温升,受二者共同约束,哪个约束条件算出来的J值小,就选择哪个J值。J值小肯定不会有温升/电压调整率问题,但也不是越小越好,J小的话,导线直径太粗,铜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有时线包厚度可能超过铁芯窗口尺寸,根本无法绕制。

    电流密度J和温升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初学者可能想到去查书,其实,变压器设计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理论派这时已经玩不转了,此时需要大量实践经验。也有人可能会抱怨资料不足,这不是问题,没有资料可以做实验得到。就象没有DIP器件封装数据,你完全可以直接用尺子量出引脚间距来。不知道程序出错原因,完全可以通过调试找到。

    温升和铜损铁损有关,和散热条件有关,带散热片的温度就低,散热片上有风扇的温度更低,风扇转速快的肯定温度又要降低了。此外,还和外部环境温度有关,在南极零下50度,温升就不是问题,在赤道沙漠里,温升可能导致铁芯磁特性曲线飘移,进而磁饱和,失去变压器功能。总之决定温升的因素很复杂:管芯到封装的热阻、接触面积、接触面光滑度、导热硅脂、散热器材料体积、表面积、鳍形、涂层材料、颜色、空气密度、流速等共同决定温升。

    因此,电流密度J和温升的关系只能凭经验确定了。一般通过经验公式确定。所谓经验公式是指:通过一系列结果可重复的实验,得到数据曲线,使用数值分析方法多项式拟合,得到经验公式。此公式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正确,可以准确预测结果,可以重复验证。注意:经验公式存在局限性,如果预测结果不对,就需要再次修正经验公式,增加我们的经验。由此可知,经验越多,越不容易出错,想要设计好变压器需要积累大量经验。

    毕竟,变压器是一种商品,我们没有必要每次都从头设计,那样太浪费时间。此时,利用表格、EXECL电子表格、经验值可以大大加快设计速度。

    比如:可以规定电流密度J选2.5A/平方毫米,内绕组J适当降低,外绕组J适当提高,散热好的甚至可以达到10A/平方毫米,这样就不用详细计算了。

    ......

    www.armecos.com

网友B:
楼主所及不是什么余波

    通常超声波发生器都是共振腔输出的,推动信号加入后确实要过段时间才能达到最大输出,但延迟不应该是mS级的,一般最多二三十个信号周期而已,如40KHz时的信号周期是25微秒,达到最强输出时最多几百微秒而已。接收延迟则很小,几个信号周期而已,否则说明换能器设计或驱动/接收电路设计有问题。
    另外,这里所谓的延迟只是最大输出的延迟,超声输出本身在第一个驱动信号周期后就已经输出了,只是未达最大峰值功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