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敏电阻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07-08):
压敏电阻的选择要依据哪些指标?一个变压器原边220v,次级100v,为了防止浪涌电流及干扰,想加一个压敏电阻。请教:压敏电阻是加在原边还是加在副边?具体型号如何选择?
请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变压器的原边用不着加压敏

变压器本身就具有瞬时受冲击能力。
加压敏,可能压敏坏了,变压器还安然无恙。

楼主:
那就是加在副边了?

那就是加在副边了?型号的选择是只和电压有关系?还是和副边的功率大小有关系?

网友A:
副边也不用的

楼主:
副边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发现电压的波动会导致驱动器的损坏。所以想加一个压敏电阻做一个保护。

网友A:
呵呵 应该是在步进电机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续流二极管已经有了。

网友B:
没有稳压电路?

网友C:
压敏电阻

   据我所知,压敏电阻主要用在电源的原边,主要防止雷击,以及其他原因带来的电网瞬时高压对电源的损坏,让其回归电网中去。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加在次级,因为你相当于把危险从右手传给左手。至于你想防止浪涌电流及干扰,要看你的电源所采取的那种拓扑结构来实现的,你可以考虑在次级输出加尖峰吸收电路。在这方面也不是很精通,意见仅供参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