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问题,搬出来跟大家讨论。

楼主(2009-07-08):
我用DDS芯片产生波形,DDS芯片是AD9854,起初DDS能正常工作,但是带了负载之后DDS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我指的是波形不正常。波形明显变形。正常的应该是正弦波。

网友A:
负载大小?别把它当功放用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中间加一级缓冲驱动试试

    如果是负载程度的问题,加缓冲驱动即可解决,但也可能是引入了干扰或工作条件被破坏导致间歇自激振荡,谐波成份的加入就会使正弦基波变形失真。

楼主:
跟负载是有关系

首先:把芯片对换,故障芯片可以正常出波形,说明芯片是好的。但是过段时间又坏了(以前好的芯片也出问题)。
其次:如果说是负载太重,我将负载电阻换大,信号幅度虽然变大,但是失真依然。

网友C:
dds...

自己鼓捣鼓捣,

出个问题很正常。不出才不正常。

而且你这个问题出的没有技术含量。。。

楼主:
问题不管有没有技术含量

问题不管有没有技术含量
都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