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干扰!!!

楼主(2009-07-08):
设备旁有一高频设备。高频信号大概在30 M以上。它一工作,我们的装置就复位
内存也乱了。采的遥测,遥信信号也乱了。继电器有时也乱动。

怎么滤除呀?
请大侠们 出出高招!!

网友A:
不可能是这么多设备同时乱吧

先找到根底

网友B:
一点点改进吧

加屏蔽、加滤波、去耦、加强电源设计、改进系统鲁棒性……
这就是所谓EMC设计,一门需要真功夫却也同时是软功夫的技术。

网友C:
先弄明白是来自空间的高频辐射,还是来自电网的干扰

用示波器看电网,注意隔离!

网友D:
什么设备?辐射这么厉害??? 要注意身体健康哦~~~

偶以前做医疗行业的电疗设备就是这样,那个场强... 连2米外的液晶显示器都乱套

所以老x一等项目完成就撤退了...

网友E:
有点夸张了

30M以上的信号居然还会干扰到这些低频电路
估计八成是该高频信号被低频调制了

网友F:
同意5楼

如果高频设备功率不是很大,不可能直接干扰这么多设备。
但是高频设备大多对电源污染很大。

网友G:
先重点处理电源

然后是接口电路的隔离,最后屏蔽

网友H:
继电器有时也乱动。/。。。。。

。。。。。。。。。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