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子母机拨号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无正文)

网友A:
顶,俺也不太清楚,不是双音频编码嘛?

网友B:
模拟的直传DTMF

    数字的则传输的是协议代码,实际拨号过程由主机实现,问题是,楼主并未限定机型,所以无从解答,而且不同厂家、型号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设计,差别可能很大。
    想有效率的获得针对性解答,学会正确提问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知道怎么提问,问题往往就解决了一半。当然,这里的“知道怎么提问”不是指什么滥用“超级难题”、“高手在哪”、“就不信有人知道”之类的无赖式提问,而是对问题本身有个详细、完整的描述,给出的条件越充分、离事实越近,获得有价值的帮助的机会就越大,有时甚至在详述问题的过程中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这是个习惯问题,而优秀是一种习惯。

网友C:
楼主去找一下的几份规范看看。

1. XT 008-1995 第二代无绳电话系统(CT2)技术要求[1995/01]
主题内容:本要求规定了基于公用电话网(PSTN)的CT2设备的技术要求。适用范围:适用于中国运营、管理、规划、设计CT2系统,以及引进或生产相关设备时使用
2. XT 009-1995 扫频式无绳电话技术要求[1995/01]
主题内容:本标准对扫频式无绳电话规定了一般要求及主要技术指标。适用范围:适用于接入电话网的扫频式无绳电话机。引用标准:GB6362-86等CCITTG.162-89
3. YD/T 1103-2001 无绳电话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及测量方法[2001/02]
本标准规定了各咱类型收发语音/数据的无绳电话座机DFP、无绳手机CPP及相应的辅助设备的电磁兼容测试,包括测量方法、限值和性能判据。本标准适用于接入公众电话网使用的数字无绳电话,无线接入..
4. YD/T 1349-2005 2.4GHz数字无绳电话机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2005/05]
本标准规定了工作频率在2.4000~2.4835GHz范围内的数字无绳电话机的使用环境、基本功能、接口特性、无线技术指标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供电要求、安全要求、防雷击要求、基本环境适应性、可靠性..
5. YD/T 696-1993 无绳电话机进网要求[1994/03]

6. YD/T 842-1996 第二代无绳电话(CT2)公共空中接口规范[1996/05]
主题内容:本标准规定了频段为839MHz~843MHz的第二代无绳电话公共空中接口(CT2CAI)的信令及有关设备的技术要求。包括无绳电话设备(手机、基站)的RF系统的要求;手机和..

楼主:
多谢你们的指导,我怎么了解这个,所以提问也很不清楚

我用的是步步高的无绳电话,它是射频是48M左右,我是想知道无绳电话在拨打外线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把DTMF信号发出去的.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获得拨打的电话号码.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子机发出的无线信号获得拨打的电话号码,问题是我不知道子机什么时候把DTMF信号发出去?

楼主:
我再次请教一下?

   是按一个数字发送一次吗,发送完一个号码(11位)后再有主机一起发送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我前面提到,只要子机和主机连接上之后我的一切声音信号都要通过空间发射出去,怎么区分是DTMF和我的其他杂音呢?

网友D:
建议你不要搞

是通过协议。就是子机和主机之间的通信协议,其数据与语音信号一样调制在48MHZ上
1、不同机子是不同人设计的,通信协议有可能不同
2、通信频率是变化的
结论:你难解开。若你能解开,你的技术能力不错了,就没必要干这事

网友B:
模拟机哪里有什么通讯协议

音频直通

网友E:
按键按下的时候就要去连线啦,同时键值也传过去

网友D:
模拟机有通信协议!

只是简单的通信协议---相当是芯片与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协议

如:子机发出---要开关机、要换1个信道、要拨什么号码、呼叫对讲等等
  母机发出---有来电呼叫、来电的号码转给子机、呼叫多个子机接听等等

楼主:
问题是子机信号太复杂.

我观察过只要子机和主机连接上,此时子机的拨号音,语音(环境不可能绝对安静),都通过48M的信号发射出去,我从时域和频率观察发现还有FSK信号,比较复杂,所以我希望知道这个原理的朋友帮助我分析分析.
我是用IQ解调的

   开始我用高速AD采集48M的模拟信号,再混频处理,最后得到频谱,同时由于我不知道DTMF的频率相对载频的位置,我不好确定具体频率值,这样我也不好获得号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