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并联驱动200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9-07-09):
昨天老板让反工程上的一个只驱动6个二极管的板子改成驱动600个的板子。大概思路我想了下,板子上的驱动芯片是GC2010A,是一个三通道的LED驱动器,可以驱动三路R,G,B 发光二极管,该芯片的输出电流30MA,耐压大于9V,最初驱动6个管子时,是在每个通道上串接个电阻的方法。现在他让一个通道驱动200个管子,请问怎么设计电路?我设计的是在输出端接一三极管2SD965,然后并联200个管子,不知道这种思路行吗?

网友A:
每个二极管串个电阻

楼主:
我的意思是,需要用大功率三极管作驱动吗?

网友B:
每只要多大电流呢

总共要多大电流 再选择相应功率的三极管。

楼主:
每只大概15-20ma左右就行。

网友B:
有这么大? 你用的什么管啊

直径10mm?

网友C:
查了下三级管的资料

说是ic最大电流有5a,这个值得怀疑。lz的做法理论上可行,实际恐怕难

网友D:
如何并联驱动200个发光二极管

用三极管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E:
vvvvvvvvv

这还要问,不是设计的,,,,,,,,,,,,,

网友F:
还是上图吧?

网友G:
并联200个?

LED要恒流。
但并联这么多。
你又得恒压。
(如坏了其中一些后,就得让电路自动的把电流调下来)

原电路只有3个,
坏了坏不了多少个。
所以你一定不能单用恒流来驱动。
要不是,坏了好几个后,就会全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