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min是表示测试,并不表示只能**一分钟

楼主(2009-07-10):
刚才查了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产品参数,里面有一个参数绝缘电压:3KV/50Hz/1min,对这个1min不是很清楚,然后咨询了一个对方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在3KV 50Hz的交流电下工作1分钟。
于是 产生了一个疑问:用于高压电路检测的器件只能工作1分钟,怎么对高压电路进行监控!
是不是这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A:
绝缘的破坏有一个渐进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具体使用中你不能让器件工作在额定值附近,必须留足余量。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其绝缘在3KVAC电场下一分钟后绝缘水平仍能满足要求,再下一分钟就不做保证了。也就是说器件平时工作在绝缘数十/数百伏最多1~2KVAC以下,产品设计寿命周期内在概率上出现累积近一分钟的3KVAC冲击,基本可以不出现绝缘故障。

网友B:
3KV/50Hz/1min只是绝缘电压的测试条件

3kv不是你的工作电压,这个东东只能工作在220v低压网线上,你想工作在3kv上要另外选型

网友C:
表达错误,楼上老t才是正确描述

绝缘电压指标都是有时间参数的,表明在外部绝缘层处加压多长时间器件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咨询了很多家都是这个数值!

那这样的话,1万伏以上的高压电路怎么测?

网友D:
经过或互感器分压器

楼主:
直流可以用互感器吗?

网友E:
以前50KV也是分压搞

网友F:
电容分压、电阻分压呀

网友G:
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写法应当是这样

3 kV @ 50 Hz & 1 min ,@后面的部分表示测试条件。当然,用文字分列描述更好。

1 min 是表示持续时间。为什么用持续时间?这个事有点象打仗,要有一波一波的攻击才能把敌人打得稀巴烂……正在播放的《我的兄弟叫顺溜》对战场写得比较细,看罢比较容易明白此处的 1 min 表示什么。

网友G:
就从看11集看起吧

网友G:

如果经过这种测试,那么在1 kV的环境下坚持n分钟甚至长期应用……具体听他们讲哈,我不知道了

楼主:
我用于直流测试的话

如果参数是3KV/50Hz/1min,在直流状态下应该最大能达到3000V*1.414=4242V。
这个说法应该没错吧?

网友H:
唉,LZ你还是没懂

楼主:
xwj 说说吧!

网友H:
3楼tyw说的就是(才是)正解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3KV/50Hz/1min只是绝缘电压的测试条件
3kv不是你的工作电压,这个东东只能工作在220v低压网线上,你想工作在3kv上要另外选型

标3kV的器件,只是能短时间内承受那么高的冲击,只能用于低压电器
这是个耐压测试的短期、峰值指标,不能作为长期参数来看待,也不应作为准确参数来看待。

楼主:
这样啊 测电压可以分压

测电流怎么办?

楼主:
我觉得 xwj说的不对!

这类器件给的参数都是交流形式的,而且1分钟的数值,如果长时间通电,数值如何选取?
如果用在直流电路中,参数又如何选取?
这个参数有推卸责任之嫌,本身就是用于高压电路的,出来这样一个参数,让客户摸不着头脑!

网友I: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测试规范

例如医疗器械的规定就是4kV。具体应该参考该产品的标准。
xwj说你不懂,确实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