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和信号检测灯问题

楼主(2009-07-10):
小弟现做一个交流高压电路,其实直接买高压变压器,输入是220V,输出是5.6KV,现在没有低压电源可能,如何控制电源指示灯和检测是否有高压输出?
请大侠们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指示灯用LED串电阻即可

测高压有专用的高压表,简单检测可用气体放电管。

网友B:

用试电笔,不能和电源接触,那电笔由远到近移动,到某距离电笔亮,记住此距离,每次在此距离下测

楼主:
谢谢你们

我现在改为绕线产生感应电流,通过检测电流的有无来判断高压。而电源的批示灯就直接串一个100K的电阻加LED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