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245和74HCT245区别

楼主(2009-07-13):
74hc245 电源电压2-6V 而74HCT245电源电压只能是5V,

那如果要实现3.3V至5V的电平转换,电源接5V,两器件是不是完全兼容?

网友A:
工作电压范围不同,输入电平不同

不能完全兼容。

楼主:
工作电压范围不同《《《现在均输入5V

输入电平不同《《《输入电压VCC=5V 电平应该相同呀?

换句话说,在输入VCC=5V的条件下,是否兼容?

网友B:
HC器件为CMOS电平,HCT器件则为TTL电平

楼主查一下手册即知二者的差别,能否直接互换由前级电路的输出电平决定。

网友C:
如果电流很小的话没什么问题

 HC器件为CMOS电平,HCT器件则为TTL电平,2者不能兼容话是没错。
但这个只是考考理论,CMOS和TTL大部分是交叉的。
只要输出高是VCC,输出低是GND,那么2者就是兼容的

网友D:
楼主聪明过头

结果,办出蠢事来了

网友E:
电源都接5V哪个驱动哪个都没问题

但如果都接5V,你怎么“实现3.3V至5V的电平转换”?

网友F:
用HCT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245用5V供电
输入3.3V,输出5V

如果用74HC245就不能达到输出5V的要求
用74HCT245则能达到要求,
主要还是多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G:
有知道这两个元件的类型吗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有两个三极管类型的元件
1.丝印为:CPA  封装:SOT-523
2.丝印为:B83R 封装:SOT-23
有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类型,和在哪儿能买得到的,请告诉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