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请教个科研方法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本人没读过研究生,所以一碰到一些问题就不知道从哪下手。先举一例,大家看看该从哪下手,去哪找资料。
    比如说,我想把电脑用的摄像头的信号截下来,压缩成某视频格式(比如RM,WMV等等),或不压缩就AVI格式,然后实时记录在SD卡或是U盘上。实现这些功能普通单片机肯定做不到,肯定要用arm了,但如何把视频头信号取下来,如何实时压缩成标准的视频文件,如何保存在SD卡或U盘上对我来说都是问题。 网上搜索一下,基本找不到完整答案。希望高手们赐教一二,主要是针对科研的方法,以及资料的检索

网友A:
re

你这个好像还不算是科研。
科研的话,需要查找该领域牛人,然后查找该领域牛期刊,牛学会。。。
然后到学会,期刊中搜索牛人的文献,然后顺着索引,看下去。
清楚发展概况后,再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别人的不足,想办法提高,超越。甚至自己创造出新方法。博士侧重这个层面。

你这个大概算开发,R&D里面偏向D,也或者硕士侧重这个层面。
应该先搞明白摄像头能出什么信号,再搞明白有没有算法能转换成你想要的格式,然后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哪里是软件做,哪里是硬件做,可以抄+改,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如果是产品的话,还有一些话题,不过你好像不是。。。。

网友B:
一些公司都有方案吧

电脑摄像头--->带usb host的图像压缩或不压缩采集板---->板载SD卡或U盘

压缩套片找找厂家,应该有参考设计
MCU就是做控制的,似乎不一定要太高速度(指望处理器做压缩好像不够快)

楼主:
2楼所言极是

    2楼说的很对,我举的例子就是开发一个产品的过程。
    “应该先搞明白摄像头能出什么信号,再搞明白有没有算法能转换成你想要的格式,然后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哪里是软件做,哪里是硬件做,可以抄+改,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这些说的都对,我也知道该这样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搞明白摄像头能出什么信号,再搞明白有没有算法能转换成你想要的格式”,到哪去找这些东西? 网上搜不到完整资料的,一般图书馆里也找不到完整资料啊。

网友A:
re

嗯,,,,,,,,,,
器件,设备开发商,销售商,客服
百度,谷歌,电子论坛
同行,同类产品

再说白一点,这些是项目经验,是值钱的东西,因此,还是需要仔细找一找

网友C:
在一定程度上是照猫画虎

一般不算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