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LS52跟AT89S52的区别! 急!!

楼主(2009-06-2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工作电压的差别吧,你自己找资料看看

网友B:
L一般是低压,其他的区别自己去看手册啊

楼主:
还是不能用了//

其它的都是可以兼容啊,
可是程序烧录进去后,就是不能用啊....
找不出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C:
LS的是3.3的工作电压,S的在3.3V的供电肯定会不稳定或不工作

楼主:
工作电压

PDF文档资料里面,LS的电压是2.7V-4.0V,
                S 的电压是4.0V-5.5V

网友D:
先看看系统的工作电压吧

不能超出手册中的限定

楼主:
刚确认,系统工作电压是4.90V.

有谁用过,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检查上电复位电路的设计和参数

如无问题,重点查晶体振荡电路部分,当然,前提是你的外电路设计要正确且烧录无误。初级错误方面,注意程序存储的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