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来讨论一下这个压电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09-06-24):
这个电路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了,最近客人反映蜂鸣器的声音太小了,要我们把声音加大!

请问电路方面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声音加大???

当有光线照射到光敏二极管上时,红色闪光LED会闪烁,同时三端蜂鸣器会发出“BB”声!

网友A:
能先介绍一下图中

除Q1和Y1之外的其它元件都干什么使的吗?

网友B:
加个共鸣箱

调整振荡频率、加个共鸣箱、换压降小的二极管

网友C:
提高供电电压为12V声音会大三倍

楼上说的调整共鸣腔内空体积、开口形状/位置;有可能需要调整频率;增加一个专门的三极管驱动陶瓷片;简单的修改可能加大C1容量会有帮助。

楼主:
TO: rgb123

调整振荡频率、加个共鸣箱、换压降小的二极管

换过1N5819,发现会常响!

楼主:
TO:wh6ic

提高供电电压为12V声音会大三倍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