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这样的应用是否会产生感应电势?

楼主(2009-06-25):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设备,其中有个地方需要利用电磁进行控制。如附件中图所示,中间的工装是在高速旋转的,转速最高在15000rpm。工装的外侧安装了一个线包,转速稳定后我会在线包通电(时间比较短,大概3s,最长),通过线包产生的磁力使工装内部的部件产生预期的动作。在工装的上面有一个状态指示灯,是一个光电发射三极管。我是通过钮扣电池来供电的。因为要和被测对象进行接口连接。这就产生了一个回路,在回路中会有一段导线,如图中的黑色粗线所示。当这样的导线在该电磁场产生的瞬间是否会产生比较大的感应电动势,如果会有该怎么计算或评估该电动势的大小?该电动势是否会影响或对发光管产生毁坏性损伤?电路如右图所示。
    期待各位的指教。

网友A:
可行的

由于磁路存在很大的气隙,磁阻很大,漏磁也很大,感应圈具有较大的内阻,可以当成电流源来用,正向不会过流,建议用桥式整流

网友B:
如果是发光管

估计不会烧毁,单根线产生不了那么大能量。

楼主:
不确定性分析

在选装的工装是没有特意的做感应线圈,不过上面旋转的导线实际也等效成感应线圈了。之前我们想过发电机的方案,在工装外安装永磁铁产生磁场,旋转的工装中设计一个感应线圈来提取能量。不过,该设备的转速范围比较宽泛从2500~15000rpm都需要工作。一来电路处理比较麻烦,但最主要的还是怕低速时获取不到足够的能量,或者低速时可以得到足够的能量,高速时能量太大烧毁器件。另外,也不清楚相关的电路在高速下是否能正常工作。不确定因素比较多。现在这个方案把动力源外置了,我的测试工装就可以做的非常小,考虑到高速旋转,负载越轻,偏心量越小越易实现。因为动作完毕的一个状态反馈需要用光电管传递到中控单元,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在给线包供电的期间,由于电磁场的作用会影响到光电管的正常工作。
    三楼的兄弟,这个影响能够量化么?

网友C:
具体量化不太容易(指计算),因为实际磁场分布难以“量

计算原理不难,就是穿过整个回路的磁通变化率。但落实到具体计算就不容易了。

网友D:
如果线包是超导线圈(比如CT),那你的担心还有可能

否则想都别想,绝对是杞人忧天

网友E:
呵呵,你线的回路面积可以做到很小呀!这样电势就很小了

而且也不是多圈,电势就更小了

楼主:
to:xwj

六楼的兄弟是否可以解释一下:如果线包是超导线圈(比如CT),那你的担心还有可能 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网友D:
意思就是根本达不到让元件损坏的数量级,你那完全是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