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pdf ←← , 劫后三发,500多

楼主(2009-06-25):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1.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2.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3.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4.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5.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6.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7.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8.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09.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0.rar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part11.rar
用迅雷下载,用注释做文件名就可以直接解压了.若是用右键"另存为"下载时,要对应更名为01.rar~31.rar,才能解压

网友A:
神啊····沙发!!!!

   这样很好哦,要是你给搬来的书都来个编号就更好了。 偶就不会落下一本了····嘿嘿

楼主:
这么好的东东竟没人要,晕

网友B:
要用到什么元件我都是直接下载最新的Datasheet

参考这类书太没谱

网友C:
很好 不错

我收下了.呵呵

楼主:
这本书近500页大量篇幅是贴片代码查找哦!

网友B:
要在一个500页的扫描文档中查找几个代码不累趴才怪

找贴片元件的代码一般是抄板者要忙碌的活。
自己的设计不需要查什么贴片代码,看BOM就知道每个位置用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是的,没错,坛子里问器件最多的就是贴片代码,能找着趴就趴

网友D:
怎么在pdf软件里安装OCR?

默认有英文的,中文的有吗?有中文的可就爽死了!

网友D:
这个pdf文档怎么搞出来的???

是图形,但却不是文字,晕,服了!

楼主:
哈哈,pdg超星转pdf的,只能是图形格式了

超星阅读太不方便了

网友D:
超星都是原版扫描的啊

本质都是图片的,放大会失真的,有很明显的锯齿!

但这个放大不失真啊!

感觉好像通过什么软件对文字进行了处理,以保证用户放大不失真,同时又可以保护版权,让你无法复制编辑!

公司里以前有个protel的PCB文件也怪,字符没有、器件没有、网络当然更没有。。。。全都是一段一段的摞起来的,而且还不影响你制板,真强,不知咋整的

网友E:
超星有普通版和清晰版的

实际上都是扫描出来的图片格式

网友F:
不收没天理

网友G:
原来是这有学问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var maxLength=60;

     function fixLengthStr(str){
        return (str.length>maxLength?str.substr(0,maxLength-1)+"...":str)
     }

     function showTitle(str){
        document.write((str.length>(maxLength+35)?str.substr(0,(maxLength+35)-1)+"...":str))
     }

     function viewPage(ipage){
        document.frmList1.Page.value=ipage
        document.frmList1.submit()
     }

     function viewTopicPage(tpage){
        if (typeof(document.frmList1)!="undefined"){
            if (typeof(document.frmList1.p)!="undefined"){
            document.frmList1.p.value=tpage
            document.frmList1.submit()
            }
        }
     }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