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使用过双稳态继电器?如何驱动单线圈的双稳态继电器

楼主(2009-06-25):
请教有使用过双稳态继电器?如何驱动单线圈的双稳态继电器?
想使用双稳态继电器,请教如何驱动?由于线路中的输入电压是可变的,要求当驱动双稳态继电器的电压高于一个值如4V DC,能给继电器正脉冲吸合,当电压低于4V DC左右时能给继电器一个负脉冲断开, 请教大家如何实现,不要求用MCU,给点思路,非常的感谢!

楼主:
请大家指教啊!急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运算放大器,开关,三极管……

算思路不?

楼主:
但是如何实现啊? 有使用过磁保持继电器的吗? 请指教啊!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不记得型号了,好像是6脚的,两个控制脚,TTL电平就可以驱动

网友C:
这个不太难吧

楼主:
请教ljm810010!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不知道您的F,R分别接什么?

网友C:
F和R可以是由MCU输出的两个控制脉

控制继电器的吸合全释放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