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的浮点数表示

楼主(2009-06-26):
请问c8051单片机的浮点数表示和计算机是一样的吗?怎么表示?谢谢!!!

网友A:
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套浮点库,自己规定标准。
我以前就用51的汇编做过8k的浮点库,虽然很多东西是从二姨下的。

网友B:
ieee里,尾数用补码,指数用偏移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