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ID卡门禁的吗?

楼主(2009-06-26):
  我最近要做个类似于门禁的东西,要用ID卡。ID卡是5字节卡号,我想知道做过的朋友,你们是用5字节卡号还是用4字节卡号?用4字节卡号会不会有重复的号啊?

网友A:
ID卡

ID卡的有效ID是4个字节,至于五个字节的说法是ID卡号前面还有一个字节用于表示厂商代号,也是可以读出的。
所以用4byte还是5byte看你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