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保护求助

楼主(2009-07-18):
做了个VGA分配器,信号直接进IC输入,IC输出也直接接的VGA头。

发现现场施工人员都是带电插拔,很是可怕。。

不能要求比人做什么了,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护起来。

在此求救,VGA输入输出该怎么保护,最好来个电路图。

我先上一个,不知道这种箝位保护行不行?同时用于输入和输出可以吗?

网友A:
不能这么保护啦,普通二极管速度不够快,

带电插拔会引起浪涌,人体可能带静电,都是高压、大电流、瞬时作用。比如2000伏/50A,100ns,还没等你的普通二极管反应过来,IC已经被摧毁了。

普通二极管结面积太小,流过的电流不能太大,否则损坏,而且重复多次后会退化失效。

视频属于高速信号,普通二极管结电容太大,把高速信号边沿低通滤波了,你的VGA图像会变模糊,不锐利了,不行!不行!

《增值包》里有一些方案说明,www.armecos.com

网友B:
感觉楼上答的还可以

但每次加个广告,让人恶心,也许是天太热了吧

楼主:
谢谢armecos

谢谢杨大侠。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

不过“《增值包》里有一些方案说明,www.armecos.com ” 难找啊,要收费吧!

不知道其他大侠如何处理这种VGA接口带电插拔保护的呢?

网友C:
关注!

2楼都已经答到这份上了怎么不就干脆来个图呢?

网友D:
告诉客户,热插拔损坏系统不负责无偿维护

    热插拔设计不是那么简单,采用抗ESD措施不能本质解决热插拔的隐患,热插拔还要包括电源、上电次序设计和解决地电位不平衡等问题,可以简单采取适当措施后严格要求施工规范才是上策。

楼主:
春阳大哥说的是,不过不能靠他们自觉啊!

即使不能完全杜绝热插拔损坏问题,也要想办法尽量保护起来,这样什么都不加,还是说不过去的。

请大侠给个方案,用TVS管行吗?

网友D:
使用TVS并非热插拔的必要条件

最关键的是地电平的处理,如两设备均良好的接大地,那么只要稍稍处理ESD问题热插拔至少在物理上的危险性就大减。

网友E:
严重纠正关于静电的误区。

每次说的热拔插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到静电,静电。
其实很多时候跟静电没有任何关系。

静电固然可以造成CMOS器件的损坏,但不是唯一因素,过压,过流,同样能造成损坏。
6楼说的比较客观实际。

偶们以前用随身听的时候,总是带电拔插耳机,也没见坏过,难道随身听没有静电?难道它的防静电措施做得那么好?

很多人都说,电脑机箱上带电是静电的原因,实际是严重的受误导和误导别人。实际上就是漏电,根本和静电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漏电电流很小。

另外,CRT显示器和机箱的接口,在带电拔插的时候,会有打火的现象,也不是静电的原因,还是因为漏电。

一个电子器件会损坏,说到底还是能量的原因,不管是不是静电,能量超过一定得时候,就会损坏。当然CMOS器件的栅极非常娇气,只需要很小的能量就能损坏。

保护一个器件不损坏,就是要让这个期间的瞬时的电压、电流、功率等不要超过它能承受的限度。这个限度在每个器件的手册里都会指出来。

另外,不管外界到底是静电也好,脉冲也好,最后都是变成实际在导线上的电流,然后反映在器件的管脚上,除非火花没经过管脚,直接打在了硅片上。

网友E:
严重纠正关于静电的误区2-热拔插。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通过一个插件和主电路连接,
这个电路如果在热拔插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F:
VGA接口的ESD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插的时候是地线先联通的,拔的时候是电线后断的,是不是已经相对安全了?

网友E:
严重纠正关于静电的误区2-热拔插2。

先说拔掉的情况,
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所以三个接头在断开的时候,必然有先后,
如果先断开的是+12V,那么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果先断开的是IO的话,也没问题。
如果先断开的是GND的话,问题就大了,
首先,因为GND变成了悬浮,所以7805就不能正常工作,输出端会输出一个跟+12V只差一个最小压差的电压,比如+11V。
同时GND的点位也会升高,升高到+6V左右。同时,因为子板继续耗电,这个电压可能会更高一些。
且不论 I/O电平为如何,这时都会有一个电流,从GND到IO然后灌入母版的VCC.
这个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子板本身耗电的多少,以及压差的多少。基本上这时子板的耗电,整个回路都是通过那个保护二极管流过的。

这是电源电压为12V的时候,如果电源电压为15V,那么子板的GND就会变成8V到9V左右,这时候因为有电容的存在,不管子板耗电多少,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流过IO口。当然这个电流是以7805为回路的,但是7805能通过1A的电流,你的IO口行吗?不烧还等什么呢.

这是拔掉的情况,当然接通的情况也类似,甚至比这个还厉害。

如果在IO口上串联一个1K的电阻的话,这个电流就会小多了,只有几个mA了吧,当然这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的。

当然,既然知道了这种情况,偶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比如把地线做长一点,让它最后才断开, 像USB接口就是这么设计的。

像接市电的设备,热拔插损坏,很大程度是因为市电的原因。
比如一个设备接地了,地线电平就是大地;另一个设备没有接地,还有漏电,
当电路拔插到只有一个IO口相连的时候,电流就从这个IO口流过,造成IO损坏。

当然实际电路可能远比这个复杂的多,但是只要细心分析,一样能找出原因。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来说,这不是什么未解之谜,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学习了!!

敢问十楼,那样的电路为何就有热插拔问题?

换个问法:什么样的电路有热插拔问题呢?

网友G:
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了quakegod的精彩详细的分析,

强烈建议加酷。
一提到器件损坏,系统死机,就知道是静电、静电,而不动脑筋去分析这些简单的问题。 同样是这样的问题,我用来测试的电脑主机损坏过2片显卡,还有一台HP笔记本在用USB和打印机链接的时候烧了855南桥,真可谓是损失惨重。这些被损坏的设备上,都是没有瞬态过压抑制的电路。其实PCB上是有位置,只是为了节省成本没有装上去而已。
“告诉客户,热插拔损坏系统不负责无偿维护”是不现实的,客户只是用户,不会去关心技术的细节,如果你的同行告诉你的客户他们的产品支持热插拔将会意味着什么呢?

楼主:
强烈要求quakegod来个 热插拔3

除了把地线做长,还有其他保护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