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ping通了,怎么还是上不了网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19):
r

你只是ping了网关啊,
如果dns不正确的话,你也上不了网(直接输ip可以上)

网友B:
设置网关和DNS

以及子网掩码等,都要设置正确。

楼主:
RE 3 楼

如图一所示:
我的IP是192.168.1.198,ping了一下,也通着,但就是上不了网。

如图二所示:
我的dns是:192.168.1.1,也是正确的。

说明:
我住在城中村,网线是从房东那里拉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我的IP设置是仿照房东的,房东的IP是192.168.1.1,我就把我的设置为192.168.1.198,其他的设置都和房东一样的。

谢谢!

网友C:
你把"192.168.1.198"改成"192.168.1.19"试试

网友B:
房东那台机器是路由器吗?
如果不是,
那台机器开 “Internet共享” 服务了吗?

网友D:
网络拓扑结构如何?

楼主:
RE

6楼说的,把"192.168.1.198"改成"192.168.1.19"试试。我不知道,“192.168.1.198”和“192.168.1.19”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说吗!

回复7楼:
我们房东用的是电话线上网。
电话线在房东那里进入Modem和路由器,然后再用网线连接交换机。我们就是经过交换机上网的。

8楼说的“ 网络拓扑结构如何?”,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了!

网友E:
DNS不对吧?

另外,看看路由器的相关安全设置,是不是允许你的机器上外网。

网友F:
按以下步骤尝试:

1、如果是给钱上网,则直接打电话叫**来设置即可,后面步骤一改不需要。

2、如果是偷偷的接... 如果是朋友告诉你他的设置让你也跟着上网,那么还不如在能上网的电脑散共享连接、或者装SYGATE、WINROUTR等网关软件,你吧网关设为他的电脑即可,这样可以很简单就能搞定上网问题,但网关电脑关了时就不能上网了。

3、如果是偷偷的接... 且没法装网关软件,那么按如下步骤尝试:
a、ping 192.168.1.1能ping通的话,再试试看ping 202.96.199.133、202.96.199.132能不能ping通,如能Ping通则讲DNS设为上面地址即可,问题解决,否则继续尝试下一步;

b、DOS窗口下,输入IPCONFIG /ALL ,看下网关、DNS是否正确(或者被自动分配);
c、ping 192.168.1.1能ping通的话,则打开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1如果能打开个要输入密码的网页,则说明他用的是路由器,可以进行下一步d步骤继续尝试;
    否则可能对方已经改了设置页面的端口或者用的别的方式的共享(比如用电脑打开连接共享或者转SYgate之类的网关),这时则需要用黑客知识去**别人的电脑来设置,估计可能性不大。
d、DOS窗口下,输入ARP -A,记下显示信息;然后禁用网线对应连接,再启动连接,再在DOS窗口下输入ping 192.168.1.1,接着输入ARP -A,多次输入ARP -A,看是否192.168.1.1对应的MA地址是否变化,如果变化则房东在某台电脑上装了网络执法官、牛角监控之类的ARP欺骗软件,那么每次开机输入ARP -S 网关MAC地址 网关IP  回车即可。(这是把动态ARP设为静态,但好像没发防止路由器也被ARP欺骗,所以其他地方能上网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网络执法官,p2p终结者”看看反击的方法)
e、如果不是ARP欺骗,则可能对方在路由器上设了MAC地址或者IP地址过滤,那么除非你能**路由器密码或者按方法2找台能上网的电脑装网关软件外,可以说是没辙(当然,现在饿网卡都能伪装、修改MAC地址,但你改成别人一样的则会造成别人不能上网、投诉,还是很快会被房东发现。)

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不过可能性低,而且估计说了你也不懂,就算了。

楼主:
RE

10楼:
   1.DNS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我是抄房东的。
   2.我上网是掏钱的,每月给房东30元!所以,应该肯定允许我上网的!

11楼:
   1.是掏钱上网,可是我们房东是城中村的农民,什么也不懂,你叫他如何
 给你设置呀!

   (各种测试如下图所示。说明:下面的测试是在网络接通的情况下测的。)

   2.ping 192.168.1.1,如图一所示:
   3.ping 202.96.199.133,如图二所示:
   4.ping 202.96.199.132,如图三所示:
   5.DOS窗口下,输入IPCONFIG /ALL ,如图四所示:
   6.DOS窗口下,输入ARP -A,如图五所示:
   7.打开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1后,如图六所示:

网友G:
re

把DNS的192.168.1.1改成202.96.134.133

网友F:
是的,把DNS的192.168.1.1改成202.96.134.133即可

网友H(2012-05-06):
楼上的你不会3年都没上成网吧;P:lol

网友I:
我得个乖乖。。。
你这是从坟里爬出来找xwj阿。。。

网友:
楼上的你不会3年都没上成网吧;P:lol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研究了三年,最近终于成功,就来表示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