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锰钢”做晾衣架,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9-07-19):
买了几个衣架,上面明确印着:
材质:高锰钢

不明白为什么衣架用高锰钢?有什么好处吗?
铁轨不是锰钢的吗?那是因为耐磨啊,衣架为什么呢?

当然,也许是假的,但道理应该有!
这玩意生锈不?难道比不锈钢还好?

跟下面这个差不多,大概4块一个:

网友A:
优点是可以忽悠人,蒙你没商量

哈哈哈哈。。。。。。。。。。。。

网友B:
锰钢的强度很好,但不是不锈钢

    楼主图示衣架没有回转结构,如采用锰钢材料承重性将更好,锰钢也不算贵,过去28自行车的大梁不少就是采用锰钢材料的,不过价格如果太低,恐怕多半就是在忽悠人了,对比一下普通全钢衣架的价格,或者基于实物用手使劲折弯,再比较一下同直径45号钢棒的强度,二者应有明显差别。

网友C:
还没吹成钛合金算是客气的拉,哈哈

楼主:
汗...试了,强度还可以,呵呵

既然会生锈不知电镀的如何,有个缺陷就是铁夹子可以滑动,容易划伤横梁,估计容易生锈!

就下面这个东西,三个一包,共13元,每个合:4.33元

谢谢提醒,试了下,强度还可以,蛮硬的!

网友D:
高锰钢是奥氏体,以耐磨性和加工硬化特性著称。

网友E:
强韧性,高硬度,所以不容易弯

所以单根即可达到需要的强度(刚性)要求

而不是软的铁丝

网友F:
弹簧钢片有些是高锰钢。。。

7楼的回答是最专业的

网友G:
一直用普通全塑料的那种,而且我晾衣服一般从桶里

捞出来就往上挂(喜欢那种人工雨声),衣服在这种状态下应该是最重的,也没见过衣架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