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只是在金属(铸铁,铝合金)表面流么?

楼主(2009-07-20):
请问电流只是在金属(铸铁,铝合金)表面流么?
我想用散热片来导电

网友A:
对频率甚高的电流

导体表面的电流密度大于内部的电流密度,但导体内部电流密度也不是零。

网友:
电流只沿着阻力最小的地方流

网友B:
集肤效应,,,频率越高才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