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线杆上的这个瓷葫芦中间就是全瓷的?

楼主(2009-07-20):
一直很奇怪这个东西,全瓷的话强度没问题吗?
那可全靠瓷葫芦拉着啊!
但又不能是金属的,否则会短路!

网友A:
呵呵 应该是的

陶瓷的强度也不低的.

网友B:
这东西价格不得了的

呵呵,一般好的都是进口的

网友B:
这个叫绝缘子

网友C:
中间是金属的,但不是整体,是一段一段的

参考下图

楼主:
原来这样的啊

非常感谢!

查了下,是叫绝缘子,呵呵!

网友D:
可以携下来一个看看!

网友E:
楼上大概不想活了

网友F:
5楼这结构还是比较难加工的

网友C:
晕,又不是整体,是从侧面卡进去的。

网友C:
一个瓷瓶耐压约10kV

网友G:
一个瓷瓶耐压约 20kVac

网友H:
这个东西可不靠进口

生产工艺很简单,小陶瓷厂就能做。

网友I:
这玩意儿,国内大把的

网友J:
.

输变电常用标准汇编 绝缘子卷 331页 7.1M.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1164738874.rar
输变电常用标准汇编 绝缘子卷 331页 7.1M.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1164814909.rar
输变电常用标准汇编 绝缘子卷 331页 7.1M.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11650376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