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doctor有个时间参数怎么看

楼主(2009-07-21):
surge rating表中,有这么一些参数:
Ipp在2X10us条件下是150Amps

请教这个2X10u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浪涌是有时间限制的

浪涌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同的浪涌脉冲宽度不同,元件能承受的不同,2X10us能承受150A,如果脉冲宽度到5X10us,那元件可能只能承受50A。

楼主:
2X10指的是怎么一个脉冲波形?

2X10指的是怎么一个脉冲波形?
抗雷击性能能看到10/700 μs、电压幅值为 4 kV ± 3%的雷击条件
10/700us很好理解
这个2X10算啥? 为啥不直接写成20 ……、
这方面没怎么接触过,求推荐一些学习资料
谢谢2L =v=

楼主:
找到了

原来 10/700  2X10是一样的意思
前面一个是tr,上升到Ipp的时间
后面一个是td,下降到1/2Ipp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