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9834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9-07-21):
急寻基于AD9834的信号发生器!!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2012-07-23):
还有人在没,我也要 谢谢476450456@qq.com

网友B:
以前做过一个信号发生器的  但是型号不是AD9834

网友C:
附图是通过一个串联电阻驱动AD9834的FS ADJUST引脚,使用一个低功耗(3.3 V电源时为2.2 mW)DAC来设置满量程电流,从而调制输出信号的电流幅度。DAC的基准电流是内部基准电压VREF和外部电阻RSET的函数,该电阻一般从DAC FS ADJUST引脚接地。基准电流等于VREF/RSET,其中VREF是AD9834的内部基准电压,典型值为1.20 V。RSET电阻的典型值为6.8 kΩ。
    DAC的满量程电流是基准电流的倍数。例如,AD9834的满量程电流为:Ifullscale=18*(Vref/Rset)

网友D(2012-09-13):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