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与芯片输入端中间的π型网络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7-21):
是做阻抗匹配?
如果是,怎么去匹配,比如IC要求50欧姆输入阻抗的情况下,怎么根据天线的特性 & 电路板的设计特性 去设计这个网路呢?

楼主:
那么多人看

没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那是低通滤波

    阻抗匹配、平衡-非平衡变换等电路在其之前,具体参数计算要厂家提供PA内部参数才可以进行,但该参数仅对特殊客户开放。

楼主:
楼上的图厉害

谢谢2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