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择

楼主(2009-07-23):
问一下各位,我想做个射极跟随 输入是振幅10mv的交流电压,用什么样的运放好一些

网友A:
根据信号频率选择

    弱信号放大要考虑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系数,该参数要根据需要的信号放大精度来选择,要求不高小一半即可,要求高,那上不封顶而且还要运放自身的噪声系数。对于放大交流信号则要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根据信号频率和需要放大的程度选择合适的增益带宽和压摆率参数,由此查资料可得最终型号。建议楼主先找点运放应用基础方面的书籍资料看看,至少要知道做设计时在哪查得到,论坛问答只能给你一定启发,细部工作还得靠自己。

网友B:
大人物:

"射极跟随"是用三极管的,为何要选运放呢?

网友C:
楼上挑剔字眼了

电压跟随器,10mV用单个管来做不行吧?

网友D:
过来看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