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谢谢进入

楼主(2009-07-23):
有32路脉冲,电压是0~80V,请问用什么好方法把它们降低为TTL电平?

脉冲宽度约200us,上升沿和下降沿损失越小越好。

谢谢回答!

网友A:
电阻分压

后接缓冲门,要求缓冲为高阻输入,需选择CMOS电路。

楼主:
感谢!

谢版主!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可行否,准备实际测量一下。

就是使用NPN三极管组成一个射随器,基极经电阻与高压输入相连,集电极接
+5V,发射极接电阻到地,从发射极电阻输出,需要实测一下。

版主所说的缓冲门,不知有啥类似型号?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的实现方法,你还能要“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网友C:
直接穿一个电阻到反相器(或缓冲器)就可以了

网友D:
5楼,要分压吧,受得了80吗

网友E:
用光耦吧

用光耦吧,隔离下比较好

网友A:
缓冲门就是普通的逻辑门

    如果系统没有富余,一般用非门、与非、或非等基本门。用晶体管、光耦的方案都会导致沿特性变差,而且要求输入信号具有足够的驱动力,特别是光耦。

网友C:
要分压还有什么用

网友F:
3楼的方法结果大概是:

输入3V-80V输出高电平
输入0-2V输出低电平

这个是你要的吗?

楼主:
回awey

可以这样理解。

门槛不是很严格。

感谢!

楼主:
回chunyang

为保证速度,普通逻辑门当然是最理想的方案。

就是普通逻辑门输入能否承受80V的脉冲?有点担心。

谢谢!

网友G:
可不可以用电阻+稳压管?

网友H:
按awey的理解先电阻分压再用比较器

网友D:
串电阻后二极管箝位~~学习了。。。。

网友I:
14楼的办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