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数字电位器AB端的电阻能否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2009-07-23):
一般地,数字电位器会有三个端A,B,W,其中W为滑动端。
试着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焊到电路板上的芯片的A,B端,发现万用表无显示,表明是断路的。
但看到资料说数字电位器内部是由很多电阻组成的,这些电阻用多晶硅或薄膜电阻材料做成,所以感觉可以用万用表测到的啊。

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A:
不能

严格的说,数字电位器是有源器件,可以认为是内部的MOS管开关切换。
但又不是严格的不能,多了解其内部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B:
此电阻非彼电阻

    数字电位器在正常工作时对外表现相当于普通电位器,但原理截然不同,用万用表测量无法建立起要求的工作状态,自然无法得到你想像的结果。类似的,用晶体管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模拟电阻,但端口特性无法用万用表测得和电阻相同的结果。

楼主:
回:

正确方法是:上电,给AB端施加电流,然后测电压,由此得到阻值;当然万用表也可以,因为万用表用的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C:
支持ls,主要是上电

网友D:
万用表电阻档本身就有供电的。

网友B:
万用表本身的供电不能建立器件需要的工作条件就无意义

网友E:
俺实际测量过

器件不工作的时候无法测试。

你要先给数字电位器IC通电工作。

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AW之间的电阻。

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电阻有点点不准,不过趋势还是对的。

网友D:
LS正解,

如McuPlayer所说,一般数字电位器里面的场效应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里面很多电阻串起来,每个电阻上并一个场效应管,通过场效应管的开关,改变了整体阻值。
早期的音频分析仪里面的失真度分析电路有个高Q值带阻滤波器,调节原理大多也是用的场效应管并联在电阻上做开关。

网友F:
数字电位器AB端的电阻能否用万用表测量?

可以。。。。。

网友G:
可以个毛

必须用V/I特性来测!想清楚,本身器件是上电的,万用表进去又是一个电源,两个电源有什么影响根本不知道。
确实有时候用万用表能测出结果,而且值还算准,但是换个芯片就没法测了。当年连测过10来片,能够用万用表直接测准的不到一半,V/I特性测全部准。

网友H:
那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与编程设定的应该会有一定的差距吧

比如说,编程设定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为10K,但是实际接到电位中后,体现出来的电阻值不会是10K,我同学试了下,误差好像还挺大的。

网友(2016-12-12):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说得都很好,结论是不是不能准确测出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