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充放电

楼主(2009-07-23):
用单片机的IO口来对RC并联电路充电,有没有能计算出它充满电的时间呢??请大哥们给小弟赐教

楼主:
说明上面的图

K3,K4为拨码开关,即让它接地放电产生负脉冲。4148正极接单片机的INT1
C F CK1 CK2分别接单片机的P2.5 P2.4 P2.0 P2.1。单片机型号为STC12LE52系列。我现在想知道它的充放电时间……

网友A:
“有没有能计算出它充满电的时间呢”

“充满”理论上需要无穷长时间。

网友B:
约3倍的RC时就基本冲满了

不明白你这个电路干嘛用的.

楼主:
请高手研究

Vc = V * (1- e^(-t / R*C)) 这个公式的结果计算是3--4的RC时间。可我的关键不在这里!!我想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与单片机IO口充电电流有关而放电也与其IO口内阻有关!!不知道那位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这电路开始电容上是高电平,当拨动就接地而产生负脉冲,其后单片机IO口又对其充电,这样就有个充电时间
  这电路我觉得很有讨论价值,是个很好的下降沿产生电路!!
高手们请研究下咯
   希望大家把它捏透

网友A:
这还要“捏透”?

单片机I/O口作输出,内阻很不确定。尤其是51系列单片机,上拉和下拉相差很大(所谓弱上拉),早期型号与后来的型号生产工艺不同,内阻相差也很大。没有内阻这个数据,没办法计算。

网友C:
楼主想做实验设备?

不要直接引用单片计算机的I/O脚,建议用三极管隔离一下,最好用光藕隔离,以保证单片计算机的安全和实验计算的准确。

网友D:
给楼主一点基础知识:

你图中用的那个二极管的型号是1N4148,而不是IN4148,1N是指1个PN结的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基本解决
  即使是同样批号的内阻也是差别很大!!其充电的时间真的没法统一或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