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次图为何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25):
确定图无误?

网友B:
同相放大器

注意正电源不可与反馈回路画在一起

网友C:
Vout=Vin

没啥作用.

网友D:
???

1脚接的+5V吗?

网友E:
请问chunyang:R2、R3有什么作用?

网友F:
不要简单的问题某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花10分钟的时间,把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的方程式列下来,然后推导一下,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G:
Vout=Vin+1.2×失调电压

基本上是瞎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