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讨论一下一个小的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想用51单片机使一个有三基色(RGB)的LED灯循环的显示7种色,但是我总不能显示出红色,好像是红色的二极管要的电流比G,B的大些,请帮我想想怎么加大驱动电流?(led灯是有四个脚,一脚为阳极,其他为RGB三色,相当于三个二极管)

网友A:
你怎么驱动的?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

还是用三极管?如果直接用IO口,那你得看IO口的驱动能力能否达到灯的驱动要求,你这样描述不清,没法给你建议

楼主:
图,有问题,红灯不亮,电流小了

我的图,但是有问题

楼主:
懂的就教一下我啊

网友B:
这样试一试

限流电阻不要放在干路上,应放在支路上,三极管换成PNP型的

楼主:
5楼的,这样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用三个电阻串在三极管的C极,改变阻值可以调亮度

51IO口的输出电流非常小,如果非要输出电流驱动,就分别接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除P0口不都内接了上啦电阻吗?那怎么。。

网友C:
你知道内部上拉电阻是多大的吗?

网友D:
控制三极管需要用电阻限流,应该在5K以上.
LED限流需分开,在都显示时三只灯亮度需调为一致.
再调节占空比来调节颜色.

楼主:
11楼的你说的占空比该怎么做啊?你说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E:
三极管要一个2K电阻上啦,51的P1口输出1的能力很弱很弱

网友F:
若干可能

1、红LED驱动三极管有故障,换绿/蓝LED驱动看看
2、红LED缺陷,拿下来单独测试检查一遍
3、相应P1x口无上拉或极弱,外接4k7~22k上拉一试或修改相关配置寄存器位
4、显示三色 电路没大问题,显示七色,三粒1k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楼主:
有什么好的驱动芯片没?

有什么好的驱动芯片没?我想设计一个全彩的LED灯系统。还有就是红灯脚亮与其他不同?

网友B:
lz,51的i/o口灌电流比拉电流强的多,所以,我让你改用PNP的BJT;

R,G,B同等亮度,消耗的电流不同,为了达到公平,所以让你分别放置限流电阻。

那几位老师其实都说了,而且说的都比我好。

11楼老师说的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就是用恒周期变占空比的信号去控制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D:
首先确定你能接受的闪烁频率.即PWM的频率.
一般不低于50Hz.否则看起来闪烁太明显.最好能做到100Hz以上.
再确定PWM的分辨力.比如分辨力为1/100.
那么每次PWM需中断100次.
一秒就需要中断 100 * 100 次.(闪烁频率*分辨力)
再调节每个LED在每个PWM里所亮的时间,即PWM高电平宽度.
就可以调出所需要的颜色.

呵呵 我能说的就这些 自己再慢慢试吧

网友D:
和驱动芯片不相关的,

要做到好的效果,跟你的单片机带不带PWM
单片机的执行速度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的指点!让我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