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问题.

楼主(2009-07-28):
我需要从9--64v的直流电压降低到稳定5v输出,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可以实现的芯片.我想用lm2576hv这个芯片来实现,但是它的最大电压只有60v.

楼主:
忘记说了,工作电流在50mA--100mA之间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后再稳压

直接输入耐受64V(还要考虑余量的话得至少75V档)的单片稳压芯片有是有,怕买不到。当然,用PWM驱动芯片+开关管式的结构可以,电路设计可以参考PC电源的主回路。

网友B:
估计64到5V的话热的要死,

最好提前先降下来

网友C:
有开关电源就好了吗 75v的hv的2756不就好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lm2756好像是led driver.沈洁是不是笔误啊

楼主:
如果是2576,电压好像达不到.

网友C:
如果是2576,电压好像达不到.看清楚我是说带hv的型号

楼主:
呵呵,我知道,hv我看过文档只有60v.

LT3437粗略看了下,好像可以

楼主:
不会啊,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D:
uc3843 + ir2104 + nmos

做成BUCK架构, 嫌复杂的话,就搞个RCC

网友C:
LT3437也不行,实在不行就用3842自己做一个非隔离的稳压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会去看看,不过说实话我倾向于用现成的.

我硬件设计水平比较菜.实在不行的话按你们说的试试.见笑了.

楼主:
老王推荐的应该不错吧,我等下去看看.

谢谢!有事情忙先下了

楼主:
没辙了,搜索不到TI5025的资料啊

是中间有笔误吗?还是不是很通用啊,老王能不能帮忙帮到底指点下在哪里可找到这个ic的资料,我是找了蛮久没有找到.

网友D:
可能又被忽悠了

很多公司的新产品尚在研发中,便提前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