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分机有什么办法知道有另一个分机号是跟自己的相同

楼主(2009-07-28):
485通信.
每一台分机的程序是一样的。
分机号是由拨位开关来设定的。

分机有什么办法知道有另一个分机号是跟自己的机号相同的?

网友A:
方法可以很多,基于协议实现

    基本思想可以分为侦测法和侦错法,前者通过主动(由分机根据一定条件发起)或被动(由主机发起)发出命令进行侦测,后者则是根据通讯中的竞争出错来进行判别。具体工艺细节需要根据网络实际情况仔细考虑。

楼主:
侦测法,具体如何实现?

侦测法,具体如何实现?

侦错法,具体如何实现?

楼主:
有做过485通信的吗?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有做过485通信的吗?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标准485是不支持从机进行侦测的

网友C:
这个检测太简单了......

直接一个个的去看拨码!嘿嘿......

网友D:
re

楼主的问题 我们产品也遇过
RS485通信的

情况一样,但拨码是人为去拨的,所以要靠人为去解决了。

当时买到一批次品的拨码 明明拨的地址10   确是12   导致2台同地址的12

而通信出现问题。

目前 我们还是靠人为的去和上位机软件设置配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纯软件思路 目前 是根据拨码 加入上位机管理软件,上位机轮询

检测每台来确定是否工作正常

也在等待 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管理上的问题。485实际应用中绝大部分都是几台而已

安装期间肯定要调试的,如果不能全通随便就排除掉故障了……楼主公司可能是只想花点钱临时请一些只会拉电线的人来装,自己软硬件都做得很周到齐全,这种观念肯定是严重错误的
老外做飞机飞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装设备还要带着一堆仪器和手册……
我们怎么就能在工程管理上这么随意。

楼主:
一定有人有成功的方案。

一定有人有成功的方案。
每一个做485通信的工程师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么多人,总有几个人想出好的方案。

网友F:
方法太多了,可以有主,也可以无中心

网友G:
从站直接监听网络

然后列出在线的节点号,然后挑一个空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方法可以这么思考:
将主机和各节点替换成“人”,然后大家都蒙住眼睛,如何只通过使用语言完成楼主所需要解决的一切,其方法就是协议的结构和会话过程。另外还可以通过自动分配地址的办法来实现,只要网络规模不是很大,实现起来也不难,每机只要有个独立ID即可,过程仍然可以通过前述蒙眼人的办法来思考。

网友H:
令牌环的思路有帮助么

网友I:
每个终端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的识别码,每台设备一个固定ID,呵呵,然后上位机软件再进行设置,每个设备一个设备好,然后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