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键盘可以并一起工作吗?

楼主(2009-07-28):
    一朋友曾经让我帮修个条码扫描笔,它和电脑连接方式就是:从电脑键盘口接出来2个口,一个接键盘,一个接扫描笔。在电脑上打开个文本,扫描笔扫到条码就会在文本上打出条码代表的代码。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连的 。 我要搞个东西也想这么做,但不知协议什么样?

网友A:
键盘接口的电气特性约等于I2C

所以可以并接多个设备。
但是具体协议倒是蛮复杂的,89C2051可以实现。

网友B:
二者是分时工作的

扫描笔数据输出时会通过电子开关关闭键盘的输入,二者不可同时工作。楼主所涉及的键盘应该是PS2的,和I2C无关,协议见PS2接口标准文档。

网友C:
可以吧

可以两个接口,但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D:
鼠标也可以两只一起用

小鼠标俺小孙女用,大鼠标俺教练时用

网友B:
多鼠标同时使用需要至少其中一个是USB接口的

PS2接口不支持多设备共享,只能分时处理。

网友E:
是扫描笔和键盘串起来工作的。

键盘送数据给扫描笔,扫描笔转发给电脑。
如果有扫描数据,直接给电脑。

所以,扫描的数据和键盘上直接输入效果相同。

网友B:
一般不用转发设计

扫描笔优先,电子开关切换,在编辑器下长按键盘的某个字母键,同时进行扫描,你会看到长串该字母间会插入扫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