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横流源电路

楼主(2009-07-29):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图可不可以工作。。根据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流。。然后就是在U1那里的6管脚和下面的IN4148还有上面的1M的电阻连不连。。如果连了。U1op-07发热。如果不连。后面的Q3  2N5886发烫。什么原因啊。。在线等。先谢谢大侠的帮忙了 。。小弟在线等。。。小弟QQ345390763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8758883.html

相关下载

网友A:
不就一个简单的恒流电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二极管D1去掉才说得通。

楼主:
把二极管去掉???主要是压控横流源。。。而且电路也焊好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 知道吗??或是感觉都行。给点建议。。我是整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B:
肯定要连

不连就不构成负反馈了,那还怎么恒流,
Q3发烫就加散热片吧.

楼主:
去掉二极管后,连成反馈形式后。哪么U1OP-07的放大倍数是1,对吧,而且反向放大。在没输入的情况下。我也测到了U1OP-07的输出是-5V。这样的话后面的Q1怎么会工作呢。????我是在把二极管直接和上面的1M的电阻连后,不和OP-07的输出6管脚接时才会是Q3发热很厉害。麻烦大家再看看了

网友C:
太复杂了

应该把U3U4Q1及其附属器件全去掉。
发热是应该,除非用开关形式

楼主:
请问六楼

我想知道U1的六管脚怎么接???然后就是在U1那里的6管脚和下面的IN4148还有上面的1M的电阻连不连。。。。。什么原理。。谢谢了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嫌我废话了,不耐烦了,那么:

看你图上的意思是U1.6、Q1.b、C10、R3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管你说的“IN4148(正确的写法是1N4148)还有上面的1M的电阻连不连”,U1都可能发烫,特别是当你的负载开路时,U1肯定烫。
通常来说,“上面的1M的电阻”连不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连了就会降低U1的增益,会降低系统的开环增益,对线性和其他某些参数会有所影响,但实际上你要求的精度是很容易实现的,所以即使降低了U1的增益,但是实际系统的开环增益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的你系统设计得过于复杂,环节多,并且中间还加了C14、C11、C9、C10等一些电容,这就很容易使你的系统产生振荡,如果你拿示波器去看一下负载上的波形,很有可能是纹波大于有效值。解决振荡基本还是靠电容,但是怎么用?这需要你慢慢去调去实践了。某些电容加大一些就什么纹波都看不出来了,但是随之而来可能是系统的响应变得很慢。

简单的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1M电阻可以连,1N4148不能那么连,如果你实在担心U1的负压输出损坏Q1的BE,那么你可以将二极管直接并联到Q1的BE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