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 盘读写速度瓶径 是在 USB通讯 还是在FLASH芯片?

楼主(2009-07-29):
我知道USB传输最大速度是 480 Mb/S,(包括包信息),

FLASH 芯片读写比这个快还是慢。。

可能是基础问题。。想请教下。没直接写过FLASH

楼主:
应该是 USB

BULK传输的,连 480Mb的理想速度都达不到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理论上,FLASH的读写速度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基于特定接口如USB2.0,FLASH的读写速度肯定可以高于它的带宽,特别是采用多片并行读写时,但FLASH品种很多,接口也分串行、并行,多数应用要追求性价比,这时FLASH的读写速度USB2.0完全可以应付,而且FLASH的读写除了与本身速度指标相关外,还与其读写及接口控制器密切相关,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多数应用USB2.0的带宽足够了。